主板接口电路维修

楼主(2008-12-19):
一、主板键盘、鼠标口维修

   说明:

    1、4针是信号线,对地打阻值数值600左右,且相差不大,6针为供电脚,大多由电源红线提供,有时也会通过跳线再与供电相连,其它针为地线或空脚

    上图是键盘、鼠标接口的电路图,紫线供电是为了实现键盘开机,网络唤醒,挂起到内存等功能(跟开机有关的电路都是由紫线供电)

   2、键盘、鼠标口损坏检修

    (1)、如果对阻值比正常值高,屈向于无穷大:查电感、保险(故障率高)、I/O、南桥(故障率低)、跳线

    (2)、比正常值低,屈向于短路:查电容、I/O或南桥

    (3)、如果对阻值正常,可能为接口、BIOS、I/O或南桥损坏

   二、主板USB接口

     说明:
      1针为供电脚,大多由红线提供,因此常与鼠标键盘的供电同路,2、3针为信号线,对地阴值500左右,且相差不大,4针为地线

     上图是USB接口电路图,USB口大多由南桥管理,在主板能点亮的情况下,南桥较少损坏,一般是相关的电容、电感、保险损坏引起的故障

   三、COM口

   说明:

     1-4、6-9针为信号线,对地数值1000-1700,5针为地线

       如果COM口不能用,更换相关的电容或串口芯片

   四、打印口(LPT)

    说明:

      1-17针为信号线,对地阻值600左右,18-25针为地线

   打印口(LPT)不能用,一般是相关的电阻、电容、二极管引起的,如果热插拔打印口引起主板不亮,一般为I/O损坏

   五、IDE口(硬盘、光驱接口)

    说明:

      1-9、11-20、22-29、36-39为信号线,对地数值600左右且相差不大,其第1针为复位信号测试点,对地数值与其它可能会相差很大,可通过测量电压跳变来判断好坏,第20针、27针可能为无穷大,为正常现象,其它什为地线或空脚

   IDE的故障由信号线与南桥之间所连的元器件引起,别外南桥虚焊、实时晶振损坏、BIOS出错、软件设置错误、主板供电滤波不良等也会引起类似IDE故障

   FDD软驱口所有信号都与I/O芯片相连,FDD口不能用多半是I/O芯片损坏,应直接更换I/O芯片

   六、集成显卡电路

   说明:

     上图为主板集成显卡的底视图,1-3针分别为红、绿、蓝三基色,对地数值75-180;13、14针为行场同步信号,对地数值380左右;12、15针为标识脚,其它针为地线或空脚

   维修方法:

      1、主板在内存被检测通过,或都插PCI显卡能亮的情况下集成显卡不亮再检修。

      2、集成显卡一般集成在北桥内部,如果是以上情况则北桥损坏较少,一般是从接口到北桥之间的电阻、电感、二极管(型状像快恢复二极管)损坏,以及BIOS出错、北桥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呵呵!原创啊。支持一下

网友:
真的不错,支持!详细,明确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祥细的图和说明,还有维修方法,很不错的示教。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此类好帖,内容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