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风扇的上油?

楼主(2008-12-19):
一块avc原装风扇,资料上是滚珠风扇。用的时间长了,噪音己转大,拆下来想上点油。没想到此风扇与一般风扇不同,转页上下没有加油孔。研究了好久也不得要领,又不能暴力拆解,因为它和铜散热器是完美的结合。谁能帮个忙有加过这种风扇油的吗?

网友:
要不就注射进去?没试过,不过,风扇上油的事其实也是不太可取,上好后,如果密封不紧密,会在不久的将来,风扇彻底没油,……

网友:
你拍个图上来给大家瞧一瞧,
可能有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怎么搞
有的风扇加油孔是在上面,但我见过的多数是在下面。
风扇澡音大,我个人建议合适的话还是换一个新的好。澡音大,说明油干了,轴和珠都会有一定的磨损,而且上了油之后,油封不太好处理,处理不好,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一两个月,油又没再次干了。
另:正品原装AVC风扇的油是很不容易干的,我以前经常给装贵机的客户使用AVC风扇散热器,都是到经销商处买的正品原装货,要比外面商店卖的贵很多。但是从来没见过要上油的。
比如我现在自己机子CPU用的,应该已经差不多5年了,是当年P4 C4的时候就买的,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噪音,转速和刚买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只少了100多转/分钟。很是稳定。当年买这个东西花了225块(散热器+风扇)当时在外面电脑店卖的同型号产品,只要100块不到。按现在的情况,只要这机子不淘汰,这风扇可能还可以用好多年。

顺便怀念一下以前拆洋垃圾机子里的原装风扇~~~~~~~高转速,低噪音。而且~~~九十年代初期的生产日期啊,2000年后了,用起来比买个新的十块八块的爽多了。

网友:
没带相机,不好意思,那我祥细说一下:一般的风扇只要拧开固定螺丝反过来就可看到加油孔或者一个密封胶垫,往里加油就行。就算现在amd的滚珠也可撕掉纸标看到轴承可加油。但这个avc的风扇拿在手里从正面到反面找不到一个孔,也没有密封的,连轴承也看不到!那是怎么安装的?拆都拆不下来,所以想问各位有无加过油?

网友:
我有一个TT的也没有加油孔,只好做罢

网友:
可能是一次性的
我见过不少这种风扇
不过我没注意过AVC有这种风扇

网友:
我都是在后面钻个小孔,用针打进去拿胶布盖上OK

网友:
风扇里面的油是固体油,具体学名忘了,加普通液态油也就能凑合1、2个月,没必要那么麻烦,现在avc的风扇已经很便宜了,一般几元到十几元就能用很长时间

顺便说一下拆这种风扇,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拿着外框,然后把扇叶往外推就可以了,会连里面的轴承一起带出来

网友:
我拆过没有加油孔的风扇,是直接拿着外框把扇叶往外推,注意力量要平衡和不要强来,卡的一声风扇就出来了,轴的扣件还留在绕组下面,表面看不见。装回去也是一按就行了。
我觉得品牌的东西一般都是留有后路的,用流行的话说就是人性化。楼主细心试试看。

网友:
昨天我去了一下电脑城,有几家卖avc风扇的,专门问了他们一下。真是好笑,没一个回答的出来,还说没见过有这种风扇的,那有看不到加油孔的。我真是晕了!没想到这些出来开档的人水平这么差,还没有论坛的人懂。按照楼上几位说的试了一下可加油了,声音立刻小了。对了我用的不是机油,是钟表油,较纯点。

网友:
用摩托车润滑油
,我处理过不少风扇,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