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锡炉使用的疑问,请赐教~

楼主(2008-12-19):
我是新手,现在好多PCB板正反两面都有贴片元件,如果浸入锡锅的话,浸锡面的贴片会不会掉下来啊,请高手说说~
使用

网友:
PCB正反面当都有元件的不能使用锡炉,可以用电炉和热风筒。

网友:
带穿孔元件的PCB反面带贴片一般都在PCB上点胶然后贴片最后波峰焊!!
但维修不建议用锡锅这样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