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冬天开不了机要预热

楼主(2008-12-19):
主板上电容没问题,拔下内存显卡均不报错,预热一会可以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U坏还是主板坏?
检测卡跑FF就是检测卡没反应
[
]
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的问题,可能是厂家设计的电路有问题,我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哎。。。。。

网友:
桥的虚焊造成的哦

网友:
我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有的主板就是存在这样的厂家设计问题

网友:
低温不启动的,还是先找最新BIOS刷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桥虚焊了要预热,一 下才能正常使用但是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但是这个和BIOS完全没有一 点关系的

网友A:
桥是南桥吗?

网友:
这样现象不是个别的,估计是设计缺陷!

网友:
晶振不起振

网友: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某些部件的工作原理是在常温下,但是也没见具体常温的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SOTEK的,把随主板带的温度检测软件咔哧了一切正常!(主板BIOS、主板线路有BUG)!

网友:
我们的电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早上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总要重启好几次,才能进入,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现在搞得我每天都要用吹风机吹一阵子才能正常的开机

网友:
我以前的电脑也是,要开机后,不停重启动十来次.才能启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