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 MS-7起什么作用?一般坏是什么现象?

楼主(2008-12-19):
MS-5 MS-7这种芯片做什么用的?一般坏是什么现象?MSI主板上专用的

网友:
负责主板的上电/复位/电压.

网友:
V星主板上的专用复位芯片~~用在开机复位电路中~~~~~~~一般的主板都集成在IO或是南桥中,而MS-的都是V星自主研发的复位芯片~~

网友:
一般现像是~不上电~无RST~

网友:
这东西一般情况下不会坏,本人做了3年维修从没见坏过这东西。

网友:
楼上别误导了~这东东最容易坏~我见了坏的多了~一般都发热~

网友:
我难得修V星的就碰到一个MS-5坏的,一会能上电一会上不了电(主板无3.3V )上电了还找不到内存,这个芯片管内存电压的,有时有过了内存找不到显卡,这个芯片也管显卡的电压!

网友:
如果这个防伪芯片坏了。要不就不触发。后者没复位

网友(2009-08-13):
这个芯片有没有判断它好坏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7楼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也对,查该芯片的PDF!再量其工作的条件。

网友:
恩。。。MS-5特别爱坏。。。V星板子。。。什么电压没有都可以找他

网友:
这个是V星专用触发,复位等专用芯片,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坏的。开机电路中经常用到,还有的控制电源管理。负荷挺大的。具体到每块板子还要简单测一下。

网友:
V星主板上的专用复位芯片~~用在开机复位电路中~~~~~~~一般的主板都集成在IO或是南桥中,而MS-的都是V星自主研发的复位芯片~~
引用 网友B:

什么V星自主研发的IC,其实就是华帮的芯片W83302D,只不过V星打上自己的名字罢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最重要了....

网友:
提到 V星  还要 主意 华硕的防伪芯片
如AS-100 AS-016 AS-007
V星 ms-5 ms- 6 ms-66
ITE   IT8280M  IT828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