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开关管问题

楼主(2008-12-19):
麻烦各位一个问题我这现在有一个P4小电源不启动,没有+5VSB电压。 但是在检测的时候发现只要用万用表的表笔测试辅助开关管的两脚 有300V电压的那两脚 电源随即就启动了 也有+5VSB电压了 不知道哪的原因 请各位师傅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吧

网友:
哈,我修了一个也这样。
辅助电源电压没有,换了一个开关管和稳压管,正常了,但发现管子非常热,用钳形表量220v电流达100mA(待机时),对比其他正常电源只有十几mA,但可以工作,12v,5v输出电压都正常,正在琢磨之际,只见火光一闪,声音很大,保险管烧黑了。看到主变压器外部变黑,以为主变压器短路烧坏了,仔细检查,没有问题。最后发现辅助电源管已裂开,一只脚烧断。推测是电源管不良。又换一管上去,不工作。也发现只要表笔一搭,辅助电源就起振了,输出电压全部正常了。学习了,下班回去看下启动电阻。

网友:
是,应该是应动电阻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确实 是启动电阻坏了 换好后就OK了

网友:
同毛病,最终找到启动管旁的600k 电阻,换后,ok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阻变值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启动电阻变值了,

网友(2009-02-23):
无敌了你们这些老师们 我要慢慢吸收你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