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 REV1.01主板不亮

楼主(2008-12-19):
一块P5GPL主板,能开机点不亮。插上诊断卡,显示d0-d5-d6-d2不停循环跑动,复位灯不停跳动。测试cpu, 内存,北桥供电正常,没有维修思路,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刷BIOS..更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重新刷过BIOS,一切正常。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