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液晶供电

楼主(2008-12-19):
偶有几部dvi接口的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dvi接口,没有电源线,是在dvi线供的电,请问怎样把它改为外置供电呢?

网友:
偶被楼主搞晕了,显示器上最起码有一个直流供电的接口或是220V交流的插座吧!DVI接口再牛叉也无法为整个显示器供电啊!再找找吧!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显示器,好象是联想的,是外接电源,电源接口与信号接口在一起,但是是独立的!   请问楼主是DIV-I的接口还是DIV-D的接口,显示器没有信号线吗?

网友:
不可能只有DVI接口的。楼主在跑一下电路了。看保险之类的在那里。

网友:
是不是有问题哟,这种问题也拿来问。建议你从基础学。

网友:
兄弟可能没有电子基础吧,打开后盖看下主板就知电源是哪里了。

网友:
楼主你要好好的找一找电路哦。

网友:
哎,是没人见过DVI接口的液晶是在DVI显卡供电的,我只是想将供电部分分离出来而已,但不知怎样解决触发问题。

网友:
我真见过一种电源是混在一个象键盘插座里边的,而且是两2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