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non fc290 出AE的错 急急急急!

楼主(2008-12-19):
我这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开始是加热片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然后把加热片断开,在主板上接了一个220V100W的灯泡作假负载,开机测试,秫台移动到左边,还是不亮,说明没有电通过,看主板上有一个电阻,R313无穷大,电阻色环很奇怪,不知道是多大,哪位有这样的机器给看一下电阻是多大,或是有它的
,麻烦给传一份,谢谢各位了!
主板

网友:
修这个我不专业,听别人说的好像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谢谢王师傅的回复,都说全部把定影组件换了,有那个必要吗,我加了一个假负载说明加热片没有通电,只能说明主板有问题,
不知道无的思路对不对,望高手出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uid=8782#pid420470

网友:
你先看定影上的传感器坏没坏,那个一坏定影也不通电

网友:
定影上的传感器?在加热片上有一个温控电阻,别的传感器没有发现,王师傅指哪个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还有定影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没有定影灯,扫描台的灯和它有关系吗,我好像没有注意它亮没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控电阻是好的,有4百多K的电阻,我用电烙铁烫它,它的阻值会慢慢变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发这个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