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器使用方法!

楼主(2008-12-19):
本人在基地买了台580U使用量很少。今天遇到一块MSI的板子需刷BIOS。在网上下了BIOS刷进去后主板点不亮,将原BIOS读出刷进新的BOS芯片也点不亮(原BIOS可以点亮板子)。
原机配的说明书说得很简单看了也找不出原因。希望那位老师普及一下我们这方面的知识!
比如:
这种该怎么刷?

网友:
读出的文件保存成bin格式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方法试过不行啊!刷进新芯片还是点不亮校验出通过了的,以前刷BIN都可以的!我在基地上下的这种板子的BIOS不过后缀名是数字,用580U刷进去也点不亮搞不清原因了。
这块板子开机要等很久才能进BIOS,在COM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但不能从硬盘启动光驱启动也不行!

网友:
你用原来的BIOS芯片能点亮就要这方面找原因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再用580U查看一下原BIOS芯片的编程电压这个很关键。我就是用新芯片刷了不能用,后来查看芯片编程电压才找到问题芯片电压一定要对。580U对烧录文件格式不是很严格的。芯片电压有VVC:5V   VVC:3.3V的。

网友(2009-02-01):
不知道楼主问题究竟解决没有,很想知道是不是楼上大虾说的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引导区的信息没刷呀
一般bios文件好像都不包含这部分信息,因而新芯片写了也不能用

网友:
哪些文件小数点后的一般是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