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c显示器

楼主(2008-12-19):
我今天收到一台梦想家显示器,在70HZ时显示正常。在75HZ就黑屏。

网友:
显示器如果在部分分辨率下会出现黑屏.行幅异常.问题一般都由其对应的校正电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但有时换个好点的行管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