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这个发热芯--欢迎各种建议

楼主(2008-12-19):
就是图片里的那个发热芯,大头直径估计6~8厘米。功率从500瓦到近2000瓦都有. 红外取暖器上的发热器.

网友:
看来张先生一心想打造山寨维修工具,我也爱DIY,不过就是没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小时候家里的自行车也都是自己大修的,换轮毂,换新钢丝,再调整钢圈挺有意思的,长大了也找个份和维修有关的工作,业余爱好也就是修修这,修修那,可惜水平不高..

网友:
张老可以改成热风bga机,上下都用pid控制的,除了机械部分不好外,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
感觉风的散热不均匀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东西热的挺快,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 后面蜂窝式反射的纸做隔热不错

网友:
这东西热量没问题,但关键是升温速度、热传导是否均衡和恒温控制

网友:
做BGA机可能不行,温度没办法控制,耗电量太大,可以对进水机器烘干用。

网友:
加个反射的罩罩,热反射有多远距离,远的话做浴霸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这样也行 张姓沾光了

网友:
发热器有两种,湿烧型和干烧型
湿烧型发热器功率很大,必须在水等液体内用来加热,否则就会很快烧到高温损坏。
干烧型发热器设计功率适合在普通环境下使用,最多少到炉丝发红,不会达到烧毁的程度。
选用作BGA的发热器一般应该选用干烧型发热器,保证失控也不会烧毁。选择功率大一点是为能够加快调整速度,如果有强有力的控制器即使湿烧型发热器也能控制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但如果失控则可能烧毁。
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所需功率不是很大,因为只要维持设定温度下的热平衡就能够正常工作。

图片所示的发热芯属于干烧型的,功率不算大,即使220V全负荷工作也不过是发红而已(相当于失控时的工作状态)。没有必要担心烧毁。

网友:
都可以点烟了,烫上一下不是好受的,估计还能电人

网友:
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