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第一次开机检测不到键盘

楼主(2008-12-19):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检测不到键盘

重启之后都一切正常了。

这个客户在我这儿买的键盘鼠标,

鼠标坏了,键盘连着坏了两个。不知道是巧合还是。。。。。。。。

鼠标是USB的,能认出设备,指针不动,键盘是插上灯直亮。

网友:
我这也有块技嘉845的板子,每次要预热5分钟,再从起鼠标键盘就能用,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不知道是主板 还是 电源 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个新蓝的在保主机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直接申请了换主板,目前还没反馈

网友:
鼠标键盘的问题,你可以打下板子上面的阻值,在就是电压稳定不?上面的问题你可以替换排除

网友:
清空CMOS设置后第一次开机就认不出,重启之后就正常了。想着这种问题应该是主板的事儿。

网友:
应该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常检测不到硬盘,多数见的问题是电源问题,将接光驱的电源插头插在硬盘上,尽量不要使用原硬盘使用过的电源插头,再试..........键盘鼠标损坏,多数为质量问题,主板烧毁该类设备的问题实属少见,估计是我自己孤陋寡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