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

楼主(2008-12-19):
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有啥区别

网友:
液晶电视多了个高频头和音频放大器,电视的分辨率不要显示器的那么高,其他什么都一样的了。

网友:
文件错误

文件错误!!!

网友:
呵呵!LCD-TV比LCD复杂多了,不要轻敌了。液晶电视不好修啊!!!!!

网友:
只要懂得电视机原理应该也不是一个难事的。加油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