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得耍事焊北桥

楼主(2008-12-19):
本人刚接到一快主板,过不了显卡,按着北桥就能过,桥虚旱了晒,就开始旱显卡,由于本人工作的是个小店,就一个热风枪,管它那么多哟,旱哟!!!加起旱油,风枪吹下面,温度在350度左右,吹了8分中冒烟了,呵呵以为好了,等冷了后 加电,还是那样,晕!!在来,这次10分钟。结果  一样死得硬翘翘的。没法还客人了。呵呵会焊桥的师傅们教下我晒!!谢谢,谢谢了!!!比如。。。温度之类的注意事项!!!!!!!!

网友:
热风枪 加旱要注意平衡加温不要死死的对着桥吹,加个几分钟之后还不行的话就只能用BGA 加旱了

网友:
不能用风枪直接吹北桥的,最好从板子背面吹,不过小南桥还好,北桥从背面吹够呛

网友:
用BGA 加旱了

网友:
谢了   是 不是这种情况就子能做bga了   还有烤桥大楷好多分钟为宜

网友:
最好BGA焊台。风枪加下小桥还可以,象NFS,n61的桥加焊就挂

网友:
这样做应该小心啊,不能长时间对一个地方吹的!

网友:
风枪吹北桥  变形很厉害的  十有八九都废了

网友:
谢谢了哈,我焊完就感觉板有点弯了,也就是说哦豁了哟<<<哪咋样烤才好呀!!!最主要是烤的时间和温度

网友:
呵呵,你也太强了,这样拿客户的板来实验。

网友:
要先有铁板固定板子才行。我用一个废机箱,在CPU位置割开一个小四方孔。这样把主板装上去就可以在底板上看到CPU位置了。很现成!把板子烧成碳都不会变形。

网友:
不要对着一个地吹,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主要是加热的面积要大点,太小了会挂

网友:
呵呵  挂都挂了我把它烤弯了然后还客人了,板都弯了我估计别人也拢不好了

网友:
将风枪温度调到350度在离北桥1厘米的上方枪头移动吹北桥3分钟,如果冒烟了立即停止!基本上都能好而且不会吹坏北桥

网友:
谢谢了哈朋友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风速打到多大?

网友:
你好强悍啊,,,天啊   这么多 限制

网友:
胆大 手很 顶一个

网友:
对着同一地方吹,焊好板都变形了

网友:
我做了几个北桥 都成功了

网友:
还是做一个烤炉吧,里面装两个红外线来加热就得了,成功率会高很多的

网友:
谢谢了 我是经常拿客人的东西做功课,没做好嘴巴就甜点,呵呵!!手艺又练了,嘴巴也练了!!!

网友:
楼主你也挺强,拿客户的东西做实验.交不了差要赔的...
风枪吹个小南桥还行,北桥就别想了.就是有专门的BGA机器,也要很细心才能换好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招也强!!双得益章了

网友(2009-02-22):
呵呵,不知客户看了是什么心情!

网友:
要上下同时加热才行.

网友:
你买个1500W的电炉 放在上面焊 用电炉很爽的 我CPU坐虚虚全是用电炉的 ,用电炉做,做好后,很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