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片QDI 848芯片组主板无VTT_GMCH

楼主(2008-12-19):
修到一片QDI 848芯片组主板无VTT_GMCH,我就怀疑是PCB内部断线。于是我用一根导线直接连接与V_CORE ,结果一切正常。试问这样有无问题?
芯片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可能是过孔位置短线!

网友:
有的848主板设计,VTT_GMCH就是从CPU VCORE那里引过来。

网友:
哦 我觉得应该就是V_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