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安泰信852D风枪风量不受控?

楼主(2008-12-19):
不知道大家的安泰信852D风枪的风速如何?我新买的一个风速不能控制,一直在最大状态,风量旋钮调到1和5都是一样的风速,风量很大,好象不受控,不知道为何?控制风速的电路出问题了?有经验的上来说一下怎么回事?如果真的是有故障的,准备自己修一下,换的话太麻烦了!

更换了双向可控硅,已能正常控制风速了!原设计用的是4A的双向可控硅,BTB04A ,用6A的双向可控硅代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焊下风量电位器的两个脚的接线,先旋转电位器边用万用表的100或1K档来测。

网友:
查了一下,可调电位器是好的,然后它接入一个双向可控硅,拆下测量发现有问题,型号是BTB04 600A,应该是4A的一个双向可控硅,因为暂时手里没有元件,等有元件换了再通知大家!

网友:
我的8205也试过一下不受控制, 但关了第二次打开居然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