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明基显示器修高压板后的奇怪的图像问题

楼主(2008-12-19):
明基T701高压板坏,换了c5707《换成D882代用》 ,3A保险《换成2A保险代用》,2SA733P《换成2SA1015代用》,元件,后一切正常,只有显示照片,视频成了这样子,好像是4位图像在显示,桌面图标还凑合能看,显示属性里调节颜色质量不管用,换显卡不管用,恢复出厂设置不管用,屏线从新用酒精擦干净插好,用万用表测量插头端都通,高压板焊得很仔细 无虚焊,用换个别的LCD或CRT显示器就恢复正常,请大侠们指教
用DisplayX测量的效果图

桌面还凑合

简单的卡通也凑合

图像却成这样

原图是这样

原图是这样

视频截图

ps的黑白照片

网友:
是不是数据有问题了呀

网友:
同样的帖子请不要发2次好不好兄弟!
这样会有很多垃圾贴,,,
你可以找个通用的驱动板来点一下屏, 来确定故障点,从而进一步检修!

网友:
屏的问题,屏出现问题了。是屏的接口,屏线或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