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识别硬盘-灰尘是凶手

楼主(2008-12-19):
朋友的一台兼容机最近经常无法启动,偶尔能进入系统也是频繁死机,无奈之下只好向本“大师”求援。
  根据朋友述说的故障现象,笔者初步判断为病毒所致或者硬盘本身出现了问题。按照先软后硬、先简单后复杂的检修原则,拿出最新的KV3000杀毒软件准备对硬盘进行查杀,可是用启动盘进入DOS模式后,却提示找不到各驱动器,看来杀毒是无法进行了。
  重启电脑并进入主板BIOS,发现硬盘参数无不当之处,但自动检测却无法识别硬盘。看来只有检查硬件了,打开机箱,将硬盘电源线与数据线拔下重新插好,开机还是无法识别硬盘。难道是硬盘出了问题?将硬盘拆下接到笔者的爱机上,能够正常工作,也就是说硬盘没有问题。难道是数据线坏了?用笔者的数据线把硬盘重新接到故障机,故障依旧。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换上笔者的长城电源,还是无法唤醒硬盘。仔细观察主板,硬盘接在IDE1接口,光驱接在IDE2接口上,光驱能使用为什么硬盘就有问题。试着将光驱拆下,将硬盘接到IDE2接口上,硬盘竟然能正常使用了。邪门,何以IDE2完好而IDE1出故障,它们可是由同一主控芯片控制的啊!
  无奈之下,只好拆下主板进行观察,这时发现其背面有好几处布满了灰尘,其中有一处正好位于IDE1接口的焊点处,堆积的灰尘几乎将焊点覆盖了。将灰尘清理干净,固定好主板,装好各配件,重新启动计算机,顺利地进入了系统,一切恢复正常。
  灰尘是电脑的隐形杀手,堆积的灰尘妨碍了散热,易于损坏元器件,在潮湿天气还会造成电路短路现象。灰尘对计算机的机械部分也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定期给爱机做卫生显得格外重要。

网友:
支持楼主,有同感哦,不过笔记本怎么才能清理呢

网友(2009-01-20):
主板上有灰尘就要清理干净

网友:
机器出现问题后首先应该清洁后在作相应的处理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