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45 本本开机绿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08-12-19):
我的本本进水一次 拆开吹干后上电屏幕就绿了。换其他本本屏也是绿色的。可确定排线和屏无问题。请教各位这个本本怎么修呢。本本是独立X1300  64M的显卡。维修应该从那里入手呢。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屏能亮高压背光也没问题
你换屏试机也是绿屏表明故障还在屏线和屏线接口上,检查3V屏供电没有问题查查LVDS各线是否正常,最好把你的屏接到其他机上看看,如果正常基本都是接口和线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板屏线接口附过有一个是绿信号的保险断了

网友:
这可能是三基色少了一个,在接口处找一下了,可能进水断线了

网友:
我的本本是那种偏绿色。应该是红色信号没有。我查了一下线。都有电压。插口那里 插针有几根是黑色的。应该是短路了,有可能烧芯片吗。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重点查下入水处,线路应该有霉断。

网友:
查了。进水处没有断点。接口供电都有。现在就是查不出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支招。

网友:
重点检查R G B 三条线路和线路上的电阻

网友:
你要讲清楚是偏绿色还是全绿色。如果是偏,那就要重点检查红色线路。总之你的机器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几组色差对照量一下吧

网友:
我用全红的图看了一下。全红的图在屏幕是黑色的。蓝色正常。只是红色信号完全没有。

网友:
你换屏试机也是绿屏表明故障还在屏线和屏线接口上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问题,不过大多数都是显卡虚焊拉

网友(2009-02-22):
我的本本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排线查了。放到其他的本本上正常。屏也是好的。问题就出在接口或者显卡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线路板里层有断点。这个就不好检查了。请教高手。如果本本进水有可能烧断里层的线路吗?先谢谢了。

网友:
这么久了还没修好?  难过啊 找人帮你修修吧  偏什么色就是什么色的线断了或信号没过来 接着往下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