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检查提示问题

楼主(2008-12-19):
DELL 520台式机开机提示 performing automatic IDE configuration...就不再动,BIOS进不去;大家帮忙看看......
[
]

网友:
说的是IDE自动配置什么的,应该是IDE设备出问题了

网友:
大家修过DELL硬件问题的,这种问题应该常遇到,这也是DELL通病

网友:
通常dell的bios在电池没有电或更换电池、清空bios后都会重新检测ide设备并自动配置,这个时侯会有超过几十秒或者几分钟的等待,且按键没有反映。如果时间很长就要考虑是不是ide设备有问题,将光驱及硬盘拆除后再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具体维修主板的方法就不是一句可以说的完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方法都试过,问题还依旧。真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