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问题

楼主(2008-12-19):
我是一业余爱好者,原修电视音响等还行。对电脑硬件不是很懂,昨天买了一块检测卡。在店里没试,回家后插在自己用的电脑上试时,(主板是MS865PE    MS440显卡)检测卡只是停在13就不走了,电脑还是正常进入系统。看说明是视频显示器停用,晕。我再试着把显卡拿下来开机也还是显13,电脑也照样进入系统。我本想没显卡电脑是进不了系统的,这不知是怎回事。换一台电脑试(原家里P3TCL的机)检测卡走到FF进入系统后又到01.这好象也不对吧,今天去换了一块回来还是这样。想请问下这是正常的吗,电脑与卡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
检测卡很少有问题,你插的pci位置不一样,有可能就不显示完整代码,有的卡在完整跑完之后也会在跑其他的代码,但是他一旦跑完整代码就说明你的机器已经亮了,(部分主板跑到26就完了)具体的代码含义要看你的bios,而不是猜测是不是卡坏

网友:
我每个pci位置都试了,都是显示13,而这显13时是在电脑嘟声响之前。就停在哪。

网友:
同样疑问,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个诊断卡,便宜,十二块钱。因为当时不懂,没有当场测试。回家发现,只有五个电压指示的发光管,连复位、运行灯都没有。数码管从来没有显示过00、FF,多启动几次,显示的结果也不相同,就像是卡没有复位一样。我知道多半是买到歪货了,只想以后再买个正经的卡,比如俄罗斯卡。

网友:
MS主板跑到13说明检测到显卡通过了,可以正常运行了。一般情况下代码从D3跑到7F,00,FF都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 但我把显卡拿下来也还是13就不跑了。

网友:
检测卡的代码有时不是固定的!是根据主板而定的!维修不能全靠代码!

再说了!一开就是13代码!那肯定不对!
正常的代码是过跑的:00-FF-C1-C3-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