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pr100解密(已解决)

楼主(2008-12-19):
东芝 Portege r100
笔记本
如何解密啊,据说是要换几个芯片才能解,解过此机器密码的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
没搞定,送服务站解的...
[
]
笔记本

网友:
此机很难解,我也有一台。据说是要换BIOS和密码芯片,密码芯片在板子右下角的24CXX

网友:
必须要换吗,刷可以吗

网友:
能找到文件应该可以刷

网友:
bios 和码片一起换的,不好用

网友:
要看是用什么方法加密的,一般来说要bios和码片的程序一起换,就是说整套的换.再不行的话,就直接换一个IO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