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康柏机的通病

楼主(2008-12-19):
最近接了不下五台HP-COMPAQ的本本,有DV2000,V3000等,外观差不多,好像主板也类似,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不显示,有的有报警。最后都是加焊显卡解决,显卡是nVida的,四个脚点了黑胶。

网友:
HP公司已经承认,这几个系列的NVDIA芯片有缺陷

网友:
就 是啊  这个 早就知道了啊   我 都 修了好几台 了

网友:
AMD系列的 座虚焊也很多 ,搜下论坛就可以发现了。

网友:
谢谢大家提醒,刚刚搜了一下论坛,果然有很多相关文章。
不过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想问一下:对于这种无铅的板子,加焊的温度如何控制才能保证低返修率呢。我的返修台是很LJ的那种,底下是陶瓷加热的,只能到200度,上面是红外的,可以到350度。
另外,还没有遇到加焊CPU座的问题,如果焊的话,又要如何控制温度呢?

网友:
晕,你BGA设备不错了,有些都是自制的机器,一个发热台,一把热风枪搞定的,另外建议你别加焊,拆掉重植珠,要不然夏天会返修的,NVDIA说这是温度引起的故障,这个不怎么好说,我是觉得NVDIA在移动平台的显卡技术不成熟导致的

网友:
这两个月来,我这边就修了10多台这中HP V系列的机器,很多都是加焊下显卡就可以亮机的,就是一台AMD的CUP坏了

网友:
又一款清华同方的机子6100的显卡也爱出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2次了 ,都搞定了,故障一个是按住就可以开机显示,另外一个是按住也cup不工作,奇怪的是那种pci-e的测试卡在这个机子上不跑马?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子什么型号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