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改高压板可以吗?

楼主(2008-12-19):
我想把双灯高压板改单灯的,如用双灯的,检测不到任何一灯没负载都会保护, 我把下面的图3脚和14脚相连,在把两个画圈的地方断开。不知道这样改会成功吗?

网友:
有修液晶的朋友在不啊

网友:
我认为可以的,只要把两灯中的电压反馈信号接入正确.

网友:
2灯高压板上加一个负载就可以了,但不建议长时间这样使用

网友:
不知这样行不,你可以试试,把3脚和14脚相连,7脚和10脚相连

网友:
理论基本行得通,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对可以看看。实践

网友:
呵呵,不过在下不建议阁下这么做!

网友:
两灯的LCD,如果去掉一灯,其显示效果将天差地别!!

网友:
去掉一组灯管是有影响,但是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
像你们这样修是 不对的,最好是用单灯的高压板。又不是很难找,价格不高

网友:
直接短路一组高压就可以了 简单去求了

网友:
这是一个难题,不知道能不能去掉那个控制保护的芯片,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因为保护而灭灯的现象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在不想接灯管的高压条口子上接一个3KV 27J  21J 类的电容就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15楼的周师傅是否真的这样做了,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机器的显示效果及其它元器件??

网友:
现在的高压条也不贵吧,LZ !

网友(2009-03-18):
把不用的口子短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