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00P画面成黄绿色

楼主(2008-12-19):
我网吧一台美格700P画面成黄绿色,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感觉好像是那虚焊了,我取下后壳上四个小螺丝,还不能打开外壳,其他地方也没螺丝了,不敢硬来,请问下应该怎末带外壳。谢谢

网友:
你还是叫专业维修的师傅修吧.把屏弄坏了.得不尝失.

网友:
我自己会修家电的,这个应该是个小问题,现在才开始学习这个,难得有坏的,当然要自己修下,就是外面就四个小螺丝,撬外面的边缝也撬不开,不敢太用力 了,有修过这个的朋友请指点下。

网友:
要想学修理这行就要胆大心细,不要怕什么,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 只要做好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成功就在眼前! 支持楼主!

网友:
如果你想学技术自己开,哪怕搞坏屏也再所不惜,如果你只是想修好这台还是送修吧

网友:
哈!维修是要经验和技术的!还是请个师傅吧!

网友:
最好是自己不要尝试来打开,里面有高压。。。即使拆也不要用金属的东西拆,用电话卡划开

网友:
用小一字螺丝刀撬,我以前就这样干的。

网友:
我用中一字螺丝刀撬开了,把信号线的固定胶去掉了,重新焊了一篇信号线插座,重新上了固定胶,现在用了一天了,一直正常。

网友:
卸掉螺丝打不开是因为里面有暗卡,用电话卡划开。能搜到视频教学
屏幕呈黄绿色检查一下信号线,屏背板上的ic和接头,再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2009-03-19):
卸掉螺丝打不开是因为里面有暗卡,用电话卡划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话卡太软了,用不锈钢的的尺子来装最好,把尺子打磨光滑,我做了一把,比电话卡好很多,改装后的尺子不伤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