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08-12-19):
我有个板子高压和电源板是在一起的
高压部分坏了
想换个通用的
我在网上看师傅们说把高压板剪掉
可我看板子上高压和电源有变压器连在一起
怎么改呀
那位师傅帮一下
最好有图片

网友:
直接换个一体版好了,,

网友:
把原板的高压线圈拿掉,找到12V,地线和连接驱动板的开关信号线接接上通用高压板

网友:
在当地找个会维修的。材料你出,再给维修员50元。包教包会,下次再坏了万事不求人。

网友:
现在有电源
和高压板一起的  买一个也不贵
你不会就直接换了就好了
电压对好就行

网友:
这个不难,但要把原来的那个高压部分剪掉就要小心了,别把电源部分也剪掉了

网友:
去掉12V高压的跳线,外接一个高压板!接三根线,12V,地,高压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