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急救

楼主(2008-12-19):
这个本能开机,开机风扇猛转一会就停,机器能显示(电流1.4A左右),用几分钟后黑屏,电流掉到0.5A左右,外接也不显,(显示后风扇不转,飞线强行让它转的)反复如此,不知改查什么,黑屏后3.3  5   1。5     1.0    1.8(内存)    0.95(CPU)供电都有 请各位帮忙

网友:
显卡虚接.把显卡从新做一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我也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但是会引起CPU风扇不转吗?而且南桥有一定的温度,不知是否正常,有时在显示时  关机关不上,屏一黑,电流掉到0.5A左右就没反应了?是不是南桥也坏了,而且声卡和ACPI驱动装不上,设备管理器里有好几个未知设备

网友:
那应该是南桥了,不可能有这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