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3通病 不时黑屏,伴随继电器响

楼主(2008-12-19):
经过多台LXH-P769F3维修,得出一通病如下:
故障现象:开机后电源灯不时亮灭,灯亮时正常,灯灭时屏幕黑屏,伴随继电器咔哒咔哒作响.
维修过程:这是CPU误保护,原因是面板上微动开关漏电,更换行动开关即可修复。
在开始时走了很多弯路,最后从保护入手,才得以修复。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cpu

网友:
这款机器我还没修过,不过留个心眼!

网友:
知道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出这种问题一般都用的飞利浦电路板.按键漏电很容易干扰MCU正常工作.从而引发一些奇怪现象.

网友(2009-09-06):
我倒了 修了半天才修到 按键不好 不过开始怀疑是后面短路 看看现象不像短路 好象是不插VGA线 又不会的 能正常显示的 你插VGA线 就黑了 电源各组开始不段的跳动 很多时候电源没有电压输出的 真苯啊 不来维修基地看看先

网友:
学习了,这种维修经验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谢谢LZ

网友:
修这种机,先把按键板给取下,故障消失就是按键板坏,当然,我们开机后再取下按键板,

网友:
按銉漏电是彩显的一大通病,特别是老的机器,要引起维修人员的注意。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现象但是换了开关后不是一样的效果,最先是行管烧了,634烧了,换了后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不知道怎么修。请各位大虾看看怎么修。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只在明基液晶上遇到过~

网友(2009-12-29):
學習受教了,感謝分享

网友:
按键漏电也可以引起大故障,新手学习了。

网友(2010-04-04):
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很多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