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液晶显示器 看看 急急急!!!!!!!

楼主(2008-12-19):
富士通液晶显示器 暗屏开机一闪就暗了 请教高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老生长谈了。老大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查灯管。高压。让怎么给你教呀?

网友:
具体一下:富士通15#LCD 日本原装。外接12V, 屏通电摁按键板开关,指示灯亮,屏过一两秒就灭,亮时没接数据线是白屏。

网友:
自己要测的 测灯管会不? 哎 累呀

网友:
你说的现象有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用通用高压代换看看

网友:
:L :L :L :L

网友:
现在手头上所有的板子都用不上,又没有别的方法啊!除了替换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高压保护试一试?

网友:
听你说的样子好像是高压保护吧,开始正常然后暗屏啦!应该是上电后保护啦,估计灯管的问题大些

网友:
灯管坏了!先换灯管试下!

网友:
这是个老液晶了 插口不一样

网友:
确实是个老屏了,98年产的。驱动板比现在的高压电源集成板子都要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