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845-GL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12-19):
一银狐845-GL主板CPU供电管85L02S和70T03S坏、还有RT9602芯片坏。由于没有70T03S用70L02SD代换、更换后正常点亮,又对三个配件加焊好后用酒精清洗了板子,装好后主板不上电了,电源对地阻值分别为3.3V   2.9K 、5V  2.0K、12V   127欧。强行加电电源也不工作,只插CPU12V四针供电强行加电电源也不工作。内存槽旁的电容短路但内存供电管正常,电容及内存供电管取下还是短路。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修。  补充一下我焊接时用的普通电烙铁没接地、没防静电。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内存A7对地了、拿掉内存供电管和和滤波电容A7仍然对地、北桥上有三个小电容短路,请问是北桥挂了吗、北桥供电管正常。有指点的吗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短路是不是内存2.5V供电短路

网友:
谢谢孤帆板主、板子是内存2.5V供电短路内存A7对地了、拿掉内存供电管和和滤波电容A7仍然对地。找不到对地点了,能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用酒精清洗后一定要晾干在使用,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
那NB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