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Enter passwor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9):
电脑开机之后就显示这个英文。好象是要输入密码一样。进不去。进去BIOS的时候也要输入,。怎么都进不了。试过电子放电。,结果还是一样。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知道的高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琐主咯

网友:
这是开机密码!和BIOS设置密码!
最方便方法,总电原关掉,把电漏拿下来!等2分钟开机.
不知道你是什么主板有些主板有PASSWORD跳帽,把它拿掉!一般在南桥或I/O边上!

网友:
让你输入开机密码,一般来说,清空一下CMOS就可以解决了.

过程可以这样,在主机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将电池反扣,稍等一会儿,将电池再正确放入.接着反跳CMOS跳线,等待10秒钟左右后再跳回来.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那可能就是这块主板的BIOS有特殊的设计了.

网友:
还有一种是HP啊IBM的主板,好像做在某个8脚芯片里.刷BIOS是没用的!

网友:
LZ是什么主板啊,发出来看看

网友:
应当是BIOS的的问提。刷新BIOS,还有一种可能就是BIOS的跳冒跳错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有些机器密码是出厂带的取消不了,只能去网上找工厂的出厂密码。

网友:
这是开机密码!和BIOS设置密码!把电池拿下来放半天后再装上去应该可以的。有些板你放电时间太短会没作用的

网友:
可以啦谢谢大家

网友:
我还以为是键盘坏了.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