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用什么粘上去较好?

楼主(2008-12-19):
没有工厂用的那种白胶 ,在集成块上用什么粘上散热片好? 用双面胶会影响散热效果吗?(还怕粘不牢)谢谢指教。
工厂

网友:
用散热硅胶。有地方弄到彩电厂里用的日本进口的散热硅胶最好。

网友:
找不到硅胶
也可以用硅脂+502之类的东西
当然不是搅和在一起,
而是在集成块中间点一点硅脂,再在四个角点上502之类,
然后把散热片压上
[
]

网友:
用高温双面胶可以的

网友:
3M的导热胶贴不错,要是能买到大块的就更好了,可以自己裁成合适大小的。

网友:
502粘不牢,时间一常会变的很脆,很容易掉,(个人失败经验,不要重导覆辙)。3M导热双面贴是上上之选。

网友:
听朋友说是用环氧树脂,明天再问问看。

网友:
都不对啊,就用那种很容易买到的702/704/706的硅胶就行了,只是这胶要二十几小时才凝固

网友:
二十几小时确实有点慢了 还是3M导热双面贴是上上之选

网友:
好象是用导热硅胶,注意导电系数和用途分类。

网友(2009-01-19):
用普通 硅胶就行了 其实很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