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43CM, 不显示

楼主(2008-12-19):
TCL 43CM, 不显示,,今天接到一台。TCL 43CM不显示,信号灯正常。也有高压。开机还可以听到高压的声音,。我查了好多,元件,都没坏,。是不是IC坏了,
不显示

网友:
大哥们。。帮个忙啊,怎么没人回答我。。

网友:
测量一下B+,若正常调一下FTB,调了不管用检查V板!

网友:
听到高压声音,查好多元器件,就是不知你所查的查的故障点到不到位?也没具体看你说测了什么电压?比如说G2和G1的电压。

网友:
大哥们。。我又找到思路了,,,我什么也没修,,我无意按到。ODS看到主菜单了。。我就调对比度,西西,。看到图象了。但是。不能调亮度,看到0—100不会动,但是为什么,对比度又可以调呢,。这样按键应该没坏啊,。,。还有一个功能也不 能用,其他都可以啊。比如什么。水平 垂直 。左右也可以调啊,那些都可以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问题啊。知道的大哥说下,,谢谢

网友:
我修过此类故障,是存储器坏了,存储器器存储单元失效,造成某些单元不可调,可换新存储器,烧写原机数据,如无原机数据可换空白存储器一试。修好后别忘回帖呦

网友:
大哥 ,,我不知道存储器是哪个。/。我是新手啊,,麻烦你告诉我存储器的型号,我在板上找下,,谢谢大哥,

网友:
显示器有高压.但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器的话.检查几个和亮度图像相关的电压是否正常.如灯丝.G1 .G2电压.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那组电压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电路.

网友:
测量一下B+,电压是正常的,,G1 G2都正常,。现在就是。不能调亮度。。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啊,,

网友:
在CPU旁DIP8脚集成电路,大多为24C系列,用24C08代换试下,如果连CPU都找不到,那你就。。。

网友:
大哥,我是新手啊,,很多都不懂,,不 要笑我了。大家关照下啊 ,

网友:
我换了 ,不行。调可以 调,但是。图像很小,全部缩到中间,很小。要在吗办啊。,,5555555555可能要,原装的 了 。。

网友:
你测一下V板上的G1G2灯丝电压,

网友:
是不是要从新写个新数据到24IC才能用,17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