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SF1024电源图纸,需要上面一个关健电阻的阻值

楼主(2008-12-19):
这是一台24口的交换机,打开后电源部分坏了,需要看一下,接在3842三脚的,谢谢了

网友:
3842的3脚不是过流保护输入端吗?看PDF一般3脚电压0.3V左右,越过1V,IC停止工作,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网友:
到底是接在三脚到场效应管的S极的电阻还是S极到地的电阻?如果是前者随便搞个1K的就可以了,如果提S极到地的电阻随便搞个1欧以下2W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3 脚到场效应管的S极的电阻可以是1K-4.7K,比较随便些;S极到地的电阻取决于开关管保护电流的取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原来的电阻看不清了,拿表测是750欧姆的,我试了好多个,都是开一会就坏开关管,看来必是原来的电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随便啊,随便了坏开关管,都坏了N多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了N个电阻都不行,看来必须是它原机的,原机的坏了,看不清了,量是750欧姆的
,但是换上去就是不行

网友:
首先找找烧坏管子的原因,否则你就是用了原机的电阻,也可能照烧不误。烧开关管必须注意3842  6脚至开关管一路,其实只要弄懂原理就不困难了。能画个局部图吗?

网友:
3842六脚的电阻我已经换过了,关健在于3脚这个电阻,我在仔细看看吧,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开关管过流烧坏,6脚至开关管一路若无问题,不排除开关变压器有问题,3脚只是解决过流保护开关管等。让它过分保护,倒是不烧开关管了,3842却不工作了,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串个60W灯泡可以防止屡烧开关管,慢慢检查吧!烧开关管是过流了,6脚一路还得注意虚焊!烧开关管一般连带损坏S极对地电阻、3842及6脚一路元件,另外,光耦也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这些我全换过,每次坏了开关管以后我连3842都换了,我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