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各位帮忙(已解决)

楼主(2008-12-19):
一块845杂牌版点开机针没反应,插上CPU,内存,短接第十四针脚能跑码,诊断卡跑OA,是不是I/O坏了?

1\还有ATX电源的第九脚与开机排针用二极管档测是导通的.正常情况是不是不导通的呀?(是不导通的对地100以上阻值)而且第九脚与开机排针的地线也导通.是不是要查开机排针到第九脚的元器件?

2\COMS跳线中间针到电池有3V电压,32.768绿线接地强开机两脚电压为1.08V,不强开机有0.45-0.5V的电压

3\ATX第12脚,14脚,18脚对地没有什么阻值这是什么问题哦,我把全板的元件焊点全点全了这三脚没什么反应

检修办法如下
把ATX电源插口焊下来,从ATX的第十四脚一直刮线找到与该脚的元器,找到一个吹一个来测量,直到在南桥的一个三极管断路,换上故障修复.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各位回答一下

网友:
不触发,就先修触发.别管他跑什么码,

网友:
你问题没说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代码是直接到OA还是从C1D3跑过来的

网友:
从C1到D3跑过来的,现在开机排针只有0.5V的电压

网友:
换过IO了吗?

网友:
还是就是把触发针电压修上来:1。上拉电阻坏没坏 2。是不是IO拉低了电压

网友:
可以把问题讲清楚一点吗?
这样子很难回答!

网友:
电池有3V电压没有,还有32.768起振了吗,开关针电压,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就坏个IO试试

网友:
还没有换I/O,COMS跳线中间针到电池有3V电压

还没有换I/O,COMS跳线中间针到电池有3V电压,32.768绿线接地强开机两脚电压为1.08V,不强开机有0.45-0.5V的电压

网友:
还有ATX电源的第九脚与开机排针用二极管档测是导通的.正常情况是不是不导通的呀?而且第九脚与开机排针的地线也导通.是不是要查开机排针到第九脚的元器件?

网友:
LZ
先把不上电的故障修好
最好不要轻易强制上电
容易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查下atx 14脚到io pwrctl之间的线路

网友:
ATX第12脚,14脚,18脚对地没有什么阻值这是什么问题哦,我把全板的元件焊点全点全了这三脚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