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测试点

楼主(2008-12-19):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北桥的工作电压南桥工作电压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烧cpu的维修方法
主板插上cpu就烧
1、先查主板共电给cpu的几只mos管有无烧坏
2、主板不插cpu开电测cup旁的几个电感线圈其中有一个电感线圈共cpu电与cpu工作电压相同,不同可能电源IC坏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南桥坏不能一概而论它里面集成很多模块有主管POWER部分的;有主管RESET 部分的。。。。。
所以说假如是南桥的一部分模块坏那就难判断了:
一般判断南桥坏的简单方法:BIOS 的AD 线PCI 的AD 线无电位等等方法。
南桥的电压有很多种:810 系列和845 系列又不一样:815 主板一般
有:1VREF 、1。5V、1。8V、5VSB、3。3V 、3V 有些有2。5V、0。5V、1。25V还有CMOS 2V 等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
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北桥的工作电压南桥工作电压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烧cpu的维修方法
主板插上cpu就烧
1、先查主板共电给cpu的几只mos管有无烧坏
2、主板不插cpu开电测cup旁的几个电感线圈其中有一个电感线圈共cpu电与cpu工作电压相同,不同可能电源IC坏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南桥坏不能一概而论它里面集成很多模块有主管POWER部分的;有主管RESET 部分的。。。。。
所以说假如是南桥的一部分模块坏那就难判断了:
一般判断南桥坏的简单方法:BIOS 的AD 线PCI 的AD 线无电位等等方法。
南桥的电压有很多种:810 系列和845 系列又不一样:815 主板一般
有:1VREF 、1。5V、1。8V、5VSB、3。3V 、3V 有些有2。5V、0。5V、1。25V还有CMOS 2V 等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
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

主板测式点

网友:
每个板子的电压都不同,有的内存就没有2.5V,这个电压。两个都是3.3V,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刚开始学修,有点难,有的主板不安标准做如V星6309 pcb 2.1的内存电压只2.65V ,把电路画出,原来那个Q6 1p1 基极电阻R6接受能力5VSB
431控制 还有Q1Q7控制 强行关Q1 空时3.3V内存电压正常,但插一要根128M的电原压只3V了,正常供电是3.3V 通过Q6 603al 的 S D内的反向二极管供内存的,这主板挑内存电源,左上角ISA插槽旁的L1084   3.3V 供AGP的,可能为了解决散热5V对通过d17 d18 d20(三个二级管并联给L1084 稳压也特差,根本没按L1084厂家要求的L1084最小压差要大干1.5V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