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IBM T22笔记本出现0175故障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12-19):
一台IBM T22笔记本电脑,开机后报0175故障,键盘失效,无法进入系统。询问IBM解密费要600元,于是想自己试一下看能否修复。
    从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都说要需要解密狗、软驱和专用软件,先按照以下方法自制所谓的解密狗:找一个25针并口打印电缆(若有现成的插头就不用废掉一根打印电缆),把9-15、11-14、12-16、13-17、20-25用线短接,所谓的解密狗就做好了。然后我又找来了软驱,但专用软件到处都下不成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直接将自制的解密狗插到笔记本的并口插座(打印口)上,找了一块备用笔记本硬盘换出原机硬盘,然后开机,过一、二分钟会出现一患英文提示,再次重新启动电脑,在光驱中放入XP引导盘,此时键盘已经可以用了,按F12,选择光盘引导,然后安装系统至完成。重启系统顺利启动并能正常使用,换入本机原来的硬盘也能顺利启动并正常使用。
    说明:造成IBM T系列笔记本出现0175故障的原因较多,该机是COMS电池缺电所致(维修前已更换过新电池);换出原机硬盘的目的是彻底更新原来的操作系统(但又不损坏原硬盘中的数据),防止解锁失败。但我没有试这一步是否多余。
    总之我没有使用目前已经不好找了的笔记本软驱,也没有用解密软件将这台被锁的笔记本电脑修复了。在此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所以的0175。都可以用你的方法解决掉呢?

网友:
不一定,软问题用这个可以解决,但引起0175的故障有很多种,有时候这样破解掉过一阵子又会有的

网友:
T30

我的T30 开机进不了BIOS 。报0271 和 0176号错。 然后出现一把锁要密码。  不知道你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
最怕的就是0175现在好了,过些时候又坏了.

网友:
硬件有问题才会0175,不解决硬件迟早会回来的。

网友:
都什么年代,还能碰到这样的帖子!T22  解决0175软处理后最后再把ADP3421换新

网友(2009-02-10):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方法。

软件修复的过段时间就出来了。不是很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