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p17l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VGA线序

楼主(2008-12-19):
入手是VGA头已经剪掉了,只好摸索着接,RGB 地都好找,就是HS和VS怎么接都不亮。
版号是SH4 HELEN 17'   3138 103 6073.1(WK:0417)
颜色是
1白
2白 (粗)
3黄
4黑
5黑粗(地)
6紫
7橙
8黑地
9粗蓝
10黑地
11粗灰
12黑地
13粗红
34和67最有可能是HS VS反复试了都不行,还有边上有个14脚的门电路
谁有线序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版主,这个插头只有13PIN。我在找下HS VS

网友:
搞定没有,没有搞定可以联系我 QQ 327580857

网友(2009-05-17):
2(白粗)和3(黄)针是行、场信号脚,我试过了

网友(2010-02-23):
偶手头也有块!但是也不清楚!而且还是坏的呢!你搞掂了没有?要是还没有,干脆卖我算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