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用一会儿黑屏但外接和背光看有图像(已修复)

楼主(2008-12-19):
IBM T42使用10分钟左右黑屏,此时外接显示器和背光看有图像,然后只要按“Fn+F7”或屏幕合下时被顶下的那个小开关能恢复成了亮屏,但是过一会又会黑屏。想问一下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或者是其它地方的问题?谢谢!
该故障已经修复,系灯管老化所致

网友:
估计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设置造成的

重点检查该机器的屏幕软件方面的设置

网友:
高压和灯管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建议楼主换个高压试试看

网友A:
仔细观察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你就查高压,灯管,还有休眠,黑屏就不好说了,T4系列除了T43,其他的都有显卡虚焊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你就查高压,灯管,还有休眠,黑屏就不好说了,T4系列除了T43,其他的都有显卡虚焊的毛病

我仔细观察过了是暗屏(问题中已经写明,外接显示都正常),可以肯定是灯管没有亮,可为什么给一个触发信号就能亮呢(我认为按一下FN+F7就相当于给了一个触发信号)?也不可能是休眠设置的问题,黑屏时我正在使用。所以请大家继续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高压电路板开关应处于高电平的时候灯光亮。
FN+F7 或者合屏时开关应处于低电平,检测开关信号了没。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给的建议是否太肤浅。

补充,灯管能亮。只要亮度还可以。灯管就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