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704电源模块

楼主(2008-12-19):
三星743DF显示器,电源模块DP704坏,找不到原型号,就找了个2s765c的代换,结果次级输出端没电压。测得模块1脚300V,2脚0地,3脚跳变11-14V,4,5脚都没有工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毛病,模块的4脚接到一个光耦,光耦也换了,4脚还是没电,5脚好像是接到高压包那边去了。同型号的一个743的也是这个毛病,但是4脚不是接的光耦,而是直接通过3及管到变压器初级,换了模块就好。这个居然不一样,晕倒。是不是模块要原来型号的呢?2s0880,s0965的我都换过,还是不行,郁闷的很.更气人的是下载的743的图,模块也不是704的,都是4脚不接光耦的。

网友: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代换后不行的话.证明电路上还有其它问题.建议仔细检查可疑元件.对电容和光耦在内的元件可采用代换法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