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R61(7755)显卡QUADRO NVS 140M的BIOS

楼主(2008-12-19):
求IBM R61(7755)显卡QUADRO NVS 140M的BIOS。
客户送来时说自己刷BIOS失败启动不了,我知道IBM的机器在刷新BIOS时都会备份原BIOS,所以就从他硬盘里把BIOS提出来用280U刷上去,焊上后能正常启动,系统也正常进,不过有个小问题开机提示一个错误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按ESC可以跳过,以为是日期有问题,设置后还是这样。BIOS芯片,CMOS电池全都更换过,所以怀疑BIOS程序本身有问题,特求此BIOS,另上传这个怀疑有问题的BIOS

IBM R61 QUADRO NVS 140m BIOS.rar

网友:
建议在重新下载一份升级文件来进行BIOS升级,不过这些BIOS文件只能用客户的机器进行BIOS升级  我给你一个IBM R61(7755)的下载连接吧
http://think.lenovo.com.cn/suppo ... eID=DOC_TYPE_DRIVER

网友:
谢谢偶遇,不过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刷的时候分5步进行,最后一步始终不让你过,怀疑IBM的BIOS有自检功能,而且我发现有个奇怪的地方,进BIOS设置里看到BIOS版本为7let56ww,感觉这不是R61该有的BIOS型号,另外这机器的TYPE号是7755-BH1,在官方BIOS升级说明文件中并没有列出这个型号7755有11x,12x,13x,14x,15x,16x,17x,1Bx,1Dx,1Ex,1Fx,1Gx,1Hx,P1x,P2x,P3x,P4x,P5x
而7732却有BHX,郁闷了

网友:
先刷这个笔记本老一点的BIOS,再刷这个新的就让刷了

网友:
已验证此BIOS有问题,各位不要刷了,如果找不到好的BIOS可以用这个刷,不过会出现我说的那个错误

网友:
有一点不明 这样刷BIOS那安全芯片怎么考虑呢? 难道不会报错? 还是有别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
我最后也是没办法,把机器拿到IBM服务站去弄的,至于咋弄的他们也不让我看。不过我看到金邦达发的T61的BIOS应该可以用在这机器上,不过没机会验证了。官方的T61BIOS是可以刷R61(14宽屏,有1394口,独立显卡)的型号的。

网友:
找了好久了,不容易啊。谢谢LZ共享

网友(2009-03-03):
我两个直接刷了没有用!FL2是原机出厂的。 FL1是新要升级的,你注意看日期就知道。应该还要其他的文件生成一个新可以开机的BIOS。我的机器是R61I情况跟你的R60I一样,BIOS 芯片是MX25L320D备下来有4M,不过我的机器BIOS也备下来了重刷就报错是PCI 出错想升级升不了郁闷!每次开机要按ESC 重起就黑屏 拔电再开才亮!

网友:
用BIOS分离软件把FL1分出来可以开机重起也不黑屏,但是报一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