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声卡没声音输出

楼主(2008-12-19):
T23声卡没声音输出(耳机喇叭都没有)
进系统可以认出硬件并装好驱动.

功放应该是好的.给干扰信号有输出.
声卡电压测了没问题.但有疑问想请教:
1.CS4299的11脚信号"-AC97_RST".开机后电压应该多少?我的一直都为0,
2.晶振电压分别为1.2V和0V..
不知对不对.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AC97_RST是信号,用示波器可能在2 -3V左右了

网友:
一直为0就不对啦,这样会一直复位声卡,有些机器还会因此而不亮机!这个信号应该有个上拉电阻的,正常为一个高电平3V左右!

网友:
是啊AC97_RST有问题

网友:
可惜没有示波器.这个复位信号查了图没有上拉电阻.难道是南桥或声卡坏了..没有备件换.上午定了块主板..换了算了..

网友:
2.晶振电压分别为1.2V和0V..   换晶振如果不好 肯定坏啦 你这样不起振啊

网友:
应该是声卡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