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但液晶板是NEC的,出现的问题是开机是正常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断电,按开关又能正常显示,但过一段时间又关机。有时能用一整天,有时几分钟就关机。关机一个小时后开机也只能显示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能显示时一切正常!)换了高压板现象还是一样。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一下按键是否漏电,或者开机后干脆拔掉按键板的联线插头看看,还关机否.

网友:
我也有个液晶,爱黑屏,指示灯是蓝的,怀疑灯管不良,或程序不对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是按键的板的问题就是电源滤波电容的事 你可查查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看有没问题,注意电容外关好就不一定好.

网友:
呵呵!查电源和按键板!关键是电源,搞不好就哪里虚焊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多点吧,换了电容再不行你就升级程序就好了

网友:
电源滤波的问题!

网友:
電源插座焊在板子上的腳是否脫了焊?

网友:
可能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电源是外置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一直有12V的供电。正常显示时是11.94V,不显示时是12.4V,是由11.94V升至12.4V的。
今天换了驱动板还是老故障。。。。。。怎么办?

网友:
按键也是好的。

网友:
自己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03-19):
看是什么牌子的,有可能是通病吧。先换按键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