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ps/2失灵请问如何测量

楼主(2008-12-19):
810主板ps/2失灵请问如何测量

网友:
1、+5V
2、时钟、数据线的阻值,一般在几百欧姆并且接近。
具体接头定义看本站的图。

网友:
测5V , G. DATA, CLOCK.其中DATA和cLOCK的对G阻值是一样的,如不一样一般是排容或I/O坏,极少一些是南桥坏

网友:
5V,时钟和数据线.测反向对地阻值.一般是电容,和电阻有问题

网友(2009-05-11):
新手啊,有图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