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板型号:HK328-51AP REV:F不上电

楼主(2008-12-19):
航嘉电源,板型号:HK328-51AP REV:F不上电。
刚开始的时候是C5027管炸了。本来想换管子再量一下后级看哪儿短路了,就行了,结果换了C5027和一个
二极管
,还是不行,拿同样的板子来对比量了阻值都一样就是不上电,光耦,还有电阻都换还是不行,大修帮忙指导一下呢。
求助

网友:
楼主有没有在没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前级是否在工作呀?不上电是接在主板上不上电吗?

网友:
那个光耦的几个脚电压不正常,不知道怎么查。光耦的管脚1 0V 2 0V。3 -147V,4 -74V 好的电源是1 4.XV 2 5V 3 -147V 4 -147V。但查了和那个脚相连的元件都是好的,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网友:
哪位有航嘉电源的图纸共享一下呢,这个电源修的头都疼了,目前还没有搞定。

网友:
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坏了,航嘉ATX的5VSB开关变压器初级主绕组短路的较多,表现就如你所说。这时主绕组电阻不到1欧姆(离线值,正常为几欧姆),你拆开后会发现漆包线漆皮融化。

网友:
等节后,我去把变压器再拆下来量一下。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借个地方问一下,航嘉电源,板型号:HK328-51AP REV:E
5VSB只有4V,其他电压正常,PG正常

网友:
看看C5027旁的C945坏没

网友:
有两个1000UF/10V的电容鼓起来了,换成16V/1000UF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菜鸟
这样换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变压器初级烧短路了,我遇到过,C5027炸了

网友:
回复 7#
那个现象。换那两个SB电压路上的电容。不行的话再查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变压器坏了,换了一个好了,但现在又是一个故障,除SB5V外。其他电压都一半。不知道怎么办。
注:7500PIN 8,11两脚电压都是2.26V应该是对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