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到这个板子的保护电阻在那里!

楼主(2008-12-19):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人家说是保护电阻击穿了小毛病。

---你的照片因为模糊失去了实际意义被删除。

网友:
保护电阻很多,也很小,本来就是通的,谈不上击穿.倒有可能断掉.麻烦你不要用这样的图片来伤害别人的眼睛.

如果坏在板上短路的话,可能是供电管理芯片,MOS管,CPU,桥,电容等,轮不上保险来短路.说明你的板子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要风扇有问题可以跑下线路

网友:
呵呵、难道我又被忽悠了?

网友:
可能是听错了

网友:
发张清晰的图片上来看看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