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17显示器

楼主(2008-12-19):
一台杂牌17显示器,烧了一次电源开关管和3842,3842第6脚相连一电阻也烧了,将以上无件更换后,一次电源有电压输出了,但继电器不停的响,显示器无法工作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断开行接下假负载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学者,这个怎么做?是断开B+脚接个灯炮?灯炮是直接串在B+线上,还是灯一脚接断开的B+,一脚接冷地??

网友:
依次断开电源各组输出负载.断开那组.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

网友:
二次电源有短断现象!处于保护状态,细心检测定排故!

网友:
负载有严重短路没?

网友:
行管     二次电源管,,,,

网友:
明天我把行管和二次开关管拆出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