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无法正常识别CPU外频

楼主(2008-12-19):
手上有一片A7N8X(462针AMD接口)开机时总是会把非100外频的CPU外频认成100外频的,降频运行,进入CMOS修改外频后,重启时是正常的,然后不定时出现开机时显示CPU频率变成100外频的现象,然后开机就停在CMOS上不往下走了,主板安装系统工作是正常的,没有别的问题,开机,复位都正常,怀疑是BIOS的问题,华硕官方所有这块A7N8X的BIOS都刷过了,仍然是这样的问题,测试时用了三片AMD 闪龙2400+和一片AMD 速龙2500+。大家有哪位遇到类似或相同的问题,帮忙出个主意,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检查电池电压

网友:
应该是保存不了BIOS!
换个主板电池试一下。

网友:
重新设置外频
改成NO ERROR
干掉CONFIG 相连的小三极管

网友:
遇过类似情形,试试更换u座旁的4500m

网友:
主板电池电压是正常的,楼上说的我回头去试试,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