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tool刷错了内存spd

楼主(2008-12-19):
有条ddr400 现代的256 单面8片芯片 把一个512的威刚的spd刷进去了 导致开机点不亮了 用别的内存再插上它能亮但是开机检测内存那里就卡主了 怎么办 ?怎么刷回去 我没有任何工具 编程器之类的都没有

网友:
那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只有使用编程器刷。

网友:
哎 郁闷死了 让人刷 不值当的

网友:
热拔插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那就做一个简单的编程器。

网友:
24的片子,自己做个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个编程器试试吧

网友:
我也刷错了,不过热拔插修复一会就搞定了。最好在待机情况下热插拔